关于西门子300密码问题!!

楼主(2010-11-02):
各位前辈,请问西门子300密码怎么设置,可以设置几层密码?谢谢解答! 通过程序怎么设置?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CPU属性~~~~~~
最多3层。
Regards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B:
外地的吧

网友C:
设了也没用,很好破解的

网友D:
最好配个解密程序,一并交用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设了也没用,很好破解的
可以选择318以上的300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了也没用,很好破解的
大量采用FB,在FB中实现复杂的运算~~使用新版的Step7的块保护,同时使用功能块读取MMC卡的保护点~~~只要你的STL水平不到位,一样死翘翘的。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