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0-11-02):
一般工厂多数降压启动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是星三角启动只能用作启动负载较轻的场合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东西。。。

网友B:
好像是新手

网友C:
混分的吧 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D(2010-12-13):
不是的吧

网友E:
路过,顺便挣一个分.

网友F:
大功率的一样可以呀,不过也有个范围,大功率有些也是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G:
如果要重载一点可以用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抽头选92%够数把,另外也可以在星三角回路商家电抗器,。。。。。。。。。

网友H:
看变压器容量,能不用减压启动,就尽量不用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I:
讲重点
James

网友J:
问的莫名其妙

网友K:
你是要问星三角 接法 还是什么?

网友L:
星三角启动是根据电动机的大小和变压器的容量来决定的。

网友M:
什么问题?晕!

网友N:
问题是什么?讲清楚再走

网友L(2011-03-29):
路过看一下有什么好学习的资料。
星三角启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