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的COM端口

楼主(2010-11-03):
我用信捷XC3-32 PLC,有com1,com2两个端口,下载程序,连接触摸屏都只能在com1口,把触摸屏接到com2口,触摸屏提示"正在与com1口建立连接",无法建立通讯,用com2口也无法下载PLC程序,电脑提示通讯错误,
请教信捷高手:com2口怎么用?能否下载程序,连接触摸屏?
要是com2连接触摸屏,com1连接电脑,调试程序就方便很多,我用的触摸屏是信捷TH465的屏
请信捷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上的两个COM口好像不能同时连接,三菱的F930触摸屏就是,232和422同时连接就不能通讯。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底了!!!

网友B:
以前我用过XC3-24T的PLC上的COM1与OP320-A的文本通信 COM2可以下载程序的,我用的是台式机。

网友C:
你看下信捷的使用手册吧,com2口用于联网,连智能仪表或者变频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信捷品牌还没用过

网友E:
在PLC的通信设置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本人一直在使用信捷的产品。。

网友F:
飘过闪过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