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触摸屏的麻烦事求助大伙!!!

楼主(2010-11-03):
我用三菱F930触摸屏做了一个数值输入的画面,就是把K300这个数送到寄存器D10里(传送方法在触摸屏上设置)。在触摸画面时弹出一个数字键盘供数字输入试用,假如输入300然后点右下角的END确认,然后数字键盘就应该自动退出才对,现在的问题是它不单步退出,而且把触摸屏里德画面都删除再从新下载,下载完成后触摸屏应该是初始画面,但触摸屏还是显示那个数字键盘,不知道怎么设置,望大侠帮忙》

网友A:
我记得好象是这样
在软件上右击画面 选择属性 其中有一个选项是按了键盘后 清除对象 大概意思就是按了后让键盘消失
下载积分:+3(njaolian)

楼主:
我先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OK,谢谢啊,你真是大侠。就是按你说的那样设置。

网友B:
站长真NB,偶像啊!

网友C(2010-12-27):
佩服佩服,不得不服

网友D:
站长,多谢了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被人恶搞了

网友F:
D10是不是是那个控制打开画面的寄存器?

网友G:
是么,那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