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全局变量表我知道大家都经常用到的,那局部变量表我一般根本就不用他的,我想问问大家一般需不需啊?用了的好处有什么?

网友A:
我经常用到,因为这样程序能清晰。

网友B:
只是作用域的不同而已~~~~~~~~~~~··

网友C:
用局部变量可以做标准化子程序了,可以在不用的项目中调用了
因为一个大项目的话,程序不是一个人编的,可以能有好几个人了,只要把程序的接口定义好,编程用局部变量了,大家编的程序都互不干扰了,到最后在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