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昨天修常德经编机,看到西门子PLC是带编程键和一个显示屏,型号在侧面看不到。有知道的同志帮忙发点资料,谢谢

网友A:
LOGO! 系列产品是西门子公司于1996 年研制开发的一种创新的通用逻辑控制模块,它填补了传统继电器与PLC 之间的技术空缺,并且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模块化的标准组件产品。该模块本身集成了“与”、“或”、“非”等8 种基本功能以及时间定时、计数器和模拟量处理等28 种专有功能,LOGO! 通过采用内部功能块编程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继电器开关的外部接线方案,在一个体积小小的模块之中,用户可以任意地调用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块来编辑自己的应用程序,从而实现需要很多定时器、继电器、时钟和接触器搭配才能实现的控制任务。 正是由于LOGO! 涵盖了传统继电器的部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用户可以将LOGO! 产品理解成为“智能的继电器”。由于模块本身具有多种定时器、计数器功能块,它可以省去系统设备的控制柜中的多种低压电器元件。同时,由于LOGO!控制模块的继电器输出点具有最大10A 的电流承载能力,它还可直接连接各种执行元件,如小电机、照明设备等。与传统继电器方案相比,LOGO! 的解决方案具有减少连接配线、缩短设备配线时间、节省控制柜空间、便于维护等优点。   以上是在网上找到的。我们这里有这个东西,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没具体研究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