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3):
MT6100i触摸屏编程线怎么作详细说下

网友A:
WEINVIEW MT6100iV2
发布时间:2009-2-24 22:10:20 访问次数:15095
400MHz CPU,128MB内存;
16:9宽屏,10寸,65536色TFT LCD,分辨率800x480;
3个COM端口,1个USB2.0接口,1个USB1.1接口。
◆ 产品特点

10” 800x480
支持USB2.0下载线

16:9TFT LCD
  支持SD卡使用插槽

LED背光模组
  内建电源隔离保护器

无风扇冷却系统
400MHz CPU、128MB内存

◆ 产品规格

显示器:
  10”、Widescreen

处理器:
  32 Bit RISC 400MHz

内存DRAM:
  64MB DDR2 on board

闪存:
  128MB flash memory on board

  User project size:16MB;Data and Event log size:50MB

通讯口:
  3组异步式串行通讯端口

  COM1 (RS-232/RS-485 2W/4W)

  COM2 (RS232); COM3(RS232/RS-485 2W)

音频输出:  N/A
USB host:
  USB 1.1x1

USB Client:
  USB 2.0x1

SD插槽:
  有

内部时钟:
内建

电源输入:
24±20%VDC,300Ma@24VDC

外形尺WxHxD:
  271x212x50mm

开孔尺寸WxH
259x201mm

重量:
   约 1.4 kg

使用软件:
   EB8000 V2.0.0 or later

◆ 触控面板

触控类型:
  4线电阻式

触控方式:
  连续式

透光度:
  80%以上

触控次数
最少100万次

◆ 环境规格

操作温度:
  0°- 45°C (32°- 113°F)

相对湿度:
  10% - 90% @ 40°C, 无凝露

震动测试:
  10 to 25Hz(X,Y,Z 方向 2G 30分钟)

电磁干扰:
  符合 FCC class A

CE认证:
EN 55022:2006,Class A ,  EN 61000-3-2:2006,  EN 61000-3-3:1995+A1:2001+A2:2005

防水性:
  前面板符合NEMA4/IP65

◆LCD显示器

显示类型:
  TFT LCD

显示尺寸 对角:
  10”

显示色彩:
  65,536 色

分辨率:
  800 x 480

对比度
  300:1

视角 ( )°:
  45/65/65/65 (T/B/R/L)

亮度 (cd/m2):

背光灯:
  LED

背光灯寿命:
  30,000小时

楼主:
你是说在迷你USB旁边一个大USB口吗楼主,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用串口2对2   3对3   5对5  试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
早的型号好像可以

网友B:
看错了,是编程线啊。编程线就用小口的USB线就可以了,电脑市场上有的买

楼主:
用串口RS-232和RS-485那个口行吗楼主,怎么做

网友C:
不用编程线也可以的,现在那个USB口插入一个U盘,在软件里面点“工具”“建立U盘与CF卡所需的下载资料”之后把U盘插入触摸屏去,触摸屏会自动找到安装文件的。

楼主:
我是想下载界面程序,不知道怎么做编程线

网友D:
用普通的MP3数据线就行,在插上时会有新硬件提示,你安我装好USB驱动就可以用了,好像不能用COM口跟电脑通讯,在软件里都没那个选项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E:
找条移动硬盘的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可以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