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 PLC不能运行求助

楼主(2010-11-03):
我们公司有一台剪板机,已经使用了几年了,现在触摸屏提示PLC在停止状态,但是PLC开关是在RUN位置的,PLC也被加密了,请问松下FP1 PLC内部有那个特殊继电器会使该PLC处于停止状态或者终止所有输出。请高手指点。先谢谢您的帮助。
急, 急, 急

网友A:
先查下外围电路是不是都可以的。

网友B:
没用过松下的,用电脑编程软件设置PLC到运行状态看看。这个是不需要密码也可以设置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以前被厂家的人设置的时钟控制程序导致的,由于找不到软件和公司没数据线,后来就花了800RMB请厂家的人来搞好了。这台设备我以前也碰到一次,产品实际长度是设置长度的1.5倍的问题,搞了几个钟才搞好的。在这先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
FP1的软件好找的数据线也有卖的,老东西了不是很贵的,800够买套了,技术还是值钱啊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D:
可以破解的

网友E:
重写个程序,也可以,

网友F:
哎,什么鸡巴鸟厂家!
以后不要买他们的设备的。800块,不如去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