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时间继电器谁更准

楼主(2010-11-03):
大家好,请问一下,三菱 FX2N PLC设置1秒的时间,以下哪个时间继电器精度会高一些。
T0 K10 T200 K100 T246 K1000

网友A:
几个指令是一样的,要说更精准那就是后面的了

网友B:
时基越小的越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基越小的越准

网友D:
T246更精准

网友E:
准确度应该是一样的,难道你就能说没有秒针的钟表走时不准吗?就看你使用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更小的分辨率

网友F:
同意5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