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开关怎么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0-11-03):
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A:
组合开关最省事了

楼主:
就用一个点触式开关怎么弄

网友B:
这题目有意思。

网友C:
借用单按钮启停电机的思路
另外正反转之间有没有停止过渡?若没有
第一次让正转接触器接通
第二次让反转接触器接通
若中间有停止
就再加一次计数
大概是可以的

楼主:
有啊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来

楼主:
用指令也行啊 我才是刚学 啥都不会呢

网友D:
用ALT指令

网友B:
难怪会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E:
用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小猪不用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给你想办法画个电路图出来,不用PLC的。先休息了明天上班迟到了会被老板“骂”的!我要是忘记回复的话,给我个邮件:
zhoushunjie2003@yahoo.com.cn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借用单按钮启停电机的思路
另外正反转之间有没有停止过渡?若没有
第一次让正转接触器接通
第二次让反转接触器接通
用单按钮启停电机的思路
这方法是最好的,第一次让正转接触器接通
第二次让反转接触器接通
不用plc一样可以实现这个要求的。如果你还不行如何接线,到百度一搜单按钮启停电机电路就会出来了。

网友H:
你那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啊

网友I:
完全可以的,加一个计数器!!!

网友J:
拿一个三档旋钮就完事了啊  左旋正转 中间停止 右旋反转  这样可以吧

网友K:
应该不难的

网友L:
变换用呐

网友M:
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