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怎么控制

楼主(2010-11-03):
哪位有 PID控制系统的案例,我现在用台达的PLC做温控系统,但PID调节从没用过 ,也看了一些质料,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有现成的案例最好,一般都要在触摸屏设参数,带触摸屏程序的更好,我的邮箱:
www.jiangmingshuaiok@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看手册吧,一时说不清

网友B:
你用自整定控制

楼主:
台达有没有自整定

网友C(2010-12-13):
我这里有
描述:PID调节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