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就是我在电脑上安装了三菱的编程软件但是三菱的仿真软件却怎么也装不上,说是出现错误错误代码132,那位高手帮我解决哈,谢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将编程软件删除后再从装就可以了。
zhou-jinsou

网友C:
可能是编程软件没有安装好,卸载,再装

网友D:
在安装一次试一下了

网友E:
安装的时候,关闭杀毒软件
安装文件放到D盘或者C盘安装好,不要放到桌面上

楼主:
我都装了好几次了,我把文件全部删去后在装,还是不行,132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位高手解释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