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楼主(2010-11-03):
各位高手hitech,softpanel.怎么用啊

网友A:
问的太高了,,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呗,不拿着当馒头啃就好。

网友B:
hitech,海泰克?

网友C:
ADP中建立项目,屏的类型选择SoftPanel,然后和组态触摸屏一样,编辑,保存为SP6文档,编译。
启动SoftPanel,打开刚才保存的SP6文档,运行即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