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通讯

楼主(2010-11-04):
三菱伺服MR-J2S-40A与电脑通讯(软件是MRZJW3-SETUP161E或MRZJW3-SETUP154C)为什么有时连得上,有时连不上?

网友A:
你是用USB转的串口线吧?

网友B:
三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软件很麻烦,A的直接用按钮设参数就是了,干吗要用电脑呢!

网友C:
看看你做的线有没有问题
楼上如果多台同样参数,还有用电脑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