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30MR

楼主(2010-11-04):
三菱F1-30MR坏了,想把内部程序,搞出来,有什么好方法吗?可不可以把内部的,储存块焊下来,在拿,编成器读出程序来,在复制在好的PLC上.成吗?望PLC的高人指点一下.先谢谢了.我是初学者.

网友A:
好像不行吧,你是电源板坏了,还是CPU板坏了,如果是电源板坏了的话,可以买一个新的PLC,换一下电源板。

楼主:
谢朋友,可能是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