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C-08-TCV0多路温度控制器

楼主(2010-11-04):
有谁有这款温控器的手册请发给我,谢谢!
kunshan2008@126.com

网友A:
温控一直是我难题,那位有手册,我也需要

网友B:
你是要手册做什么用的?参数设置?通讯?

楼主:
谢谢nininghtt上传的文档,我看看!

楼主:
我有一台挤出机,温度控制用的就是BTC-08-TCV0多路温度控制器,厂家过来换了一个模块后,模头温度高出显示温度30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挤出机,温度控制用的就是BTC-08-TCV0多路温度控制器,厂家过来换了一个模块后,模头温度高出显示温度30度左右。
楼上的,温度控制器里面的参数要调整好,还有就是铠装传感器要和控制器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