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Q系列CCLINK与远程I/O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用Q系列CCLINK模块QJ61BT11N与远程I/O AJ65BTB2-16DR通讯.
远程I/O站指示灯PW、LRUN、SD、RD指示灯显示都正常;通讯主站指示灯RUN、MST、SD、RD、LRUN显示正常,就ERR指示灯闪烁。线路两端我也接了终端电阻。高手们请问这是哪里出故障?

网友A:
檢查設置參數

网友B:
检查一下设置了,还有远程IO的的站号设置是不是与PLC设置的一致了,如不对,该一下站号,然后在段一下电了

网友C:
断电是亮点

网友D:
软件中的参数设置、站号、波特率的拨码设置对不对?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