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的FC105、FC106怎么用?

楼主(2010-11-04):
本人新手,想把流量计的-5V—+5V的电压信号传到PLC,但不知道这个FC105怎么用,请指教一下吧。
下面这个是我做的实验,但是调试不了,SF亮红灯。

网友A:
检查你的组态地址是否与实际匹配。

楼主:
我还没有组态呢。

网友B:
你的HI和LO 错了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
LO是-5,HI是5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8669-fpage-3.html

楼主:
LO_LIM和HI_LIM是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我的流量计是0-500m3/h的,那LO—Lim就是0,HI—Lim就是500。
而你说的LO是-5,Hi是5应该是现场仪表采集的电压信号+5V和-5V吧??

网友C:
都SF了,为何不查看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D(2022-06-09):
0-500m3/h 对应0.000000e+000 到5.000000e+002,如果有故障是硬件组态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