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不能写入怎么办
杨元起

楼主(2010-11-04):
西门子程序不能写入怎么办?通讯正常,PLC是好的

网友A:
这问题我遇见过,我是用的314的cpu,如果cpu和适配器及线都没问题,那就换张mmc卡试试。还有就是在软件中把pc/pg设置成auto或者你用的是usb适配器,安装驱动后那里就会出现usb,已选就可以了。

网友B:
2F正解啊
西门子程序不能写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