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三菱伺服张力。。会的帮帮忙

楼主(2010-11-04):
三菱J3-40A伺服驱动 和张力控制器做中间张力 张力控制器出两根线到伺服驱动 伺服驱动其他线怎么连接才可以用

网友A:
学习中....张力控制器输出的是模拟量吗?如果是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管,试试看。不好意思,乱讲了

楼主:
直接接上不能用 需要接其他的 接完线之后设置软件才可以通讯 就是不知道这么接 不过还是谢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