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如何导入plc?

楼主(2010-11-04):
谁有截图,我是菜鸟,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电脑写好的程序,怎样导进PLC中?怎样接线?

网友A:
如果是编好的程序需要写入PLC的话可以先编译按F4。接着“在线”“PLC写入”即可

网友A:
如果不行在“在线”“传输设置”里设置一下你电脑的通讯口,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2796.html

楼主:
我只有一个422的○口线和一根9针线啊,怎么与电脑连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系列的PLC啊?找SC 09数据线。电脑要有串口或USB转的串口。

网友C:
用编程电缆连接好后,在软件在线中选择 写入PLC
如果没用过,最好找个这软件的操作说明书看下
三菱

网友D:
编译一下!传入就可以了!

网友E:
看来楼主是PLC和电脑都还没连接成功啊,先要选对编程线,再要软件打开后com选对,然后就可以程序的读出和写人入了。

网友F:


网友G:
自己看操作手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