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的Q62DA输出不准!

楼主(2010-11-04):
用Q62DA的电压输出控制变频器,结果设置值刚2000多,输出的电压就达到10V了,设置到4000时,输出电压达到12V多了。没有起用工厂或用户修正值,也不应该如此不准确吧?怀疑产品出厂根本就没有检验,有没有那位朋友遇到过这种事情?我现在只有临时把输出设置值限制在2000,哪位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可以调增益电位器,让4000时输出10V

楼主:
增益电位器在模块上?还是在模块的设置里?

网友B(2011-03-25):
这位朋友的模拟量模块程序不知道是这么写的
最近一直没弄明白Q62DA的程序
不知道增益模式和正常模式是不是要放在一个程序里面
还是设置好增益后在把模拟量转换程序写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