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wincc 动态图求助?

楼主(2010-11-04):
WINCC 7.0中,怎么才能做出上图中的画面,主要是做一个动态的搅拌罐。 会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学习中,应该在其属性或事件中设置吧

网友B:
周期调用图片。
Regards

楼主:
周期调用图片,应该不行吧,触摸屏中管路的切换应该可以,动态的话有的困难吧

网友C:
可能的话,搅拌器的叶轮可以进行属性改变动态;如果不可以,可以做两个搅拌器,相互叠加,让2个处于不同的角度,间歇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