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线远程异地编程调试服务器使用说明

楼主(2010-11-04):
PLC无线远程异地编程调试服务器使用说明
标签
:
PLC
服务器
异地
无线
调试

网友:
PLC
无线远程异地编程调试服务器使用说明
1.PLC
端的接口及说明
1.1
外观及接口(概览)
USB-3G
EVDO
上网卡接口
PLC
编程电缆连接端口
(
等同
PC
针公头
)
电源接口
1.2
使用步骤如下
:
A.
插上
USB-
无线上网卡
(
确认电信
CDMA SIM
卡已经放到
3G
卡中
,
并开通上网功能
,
无欠费
)
B.
连接
PLC
编程电缆
,
一端连接
PLC
编程口
,
一端接到服务器的
针串口
.
C.
插上电源插头
,
液晶显示
PLC
端
IP
如下
:
其中
120.41.121.114
为
PLC
端的外网
IP,
我们在异地可以通过这个
IP
来访问
PLC.
2.
本地
PC(
可以连接上互连网
)
客户端软件安装及使用
2.1
虚拟串口客户端软件
(marsvports)
的安装(最好关掉其他应用程序包括杀毒软件)
第
步:

第
步:
第
步:
第
步:
第
步:
如出现以上提示,选择取消,然后选择
”
是
”
就可以了。
第
步:打开MARSVPORT软件
点"下一步"
第
步:
第
步:
.
虚拟串口软件的使用
a.
b.
这个
IP
要和远程
PLC
连接的编程服务器上的液晶显示上的要对应
.
虚拟串口的使用
(
三菱
PLC
为例子
,
其他牌子
PLC
均可以使用
)
打开
GX-DEVELOPER
软件
串口设置为虚拟串口
COM4

TEL: 0591 83718015

楼主:
需要远程测试的可以和我联络
看论坛签名电话联络
TEL: 0591 83718015

网友A:
联系你个毛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要测试的和我联络
TEL: 0591 83718015

楼主:
可以调试外地的设备,诊断
省掉出差的费用
节约时间
提升公司的形象
TEL: 0591 83718015

网友B:
这么复杂,用一台电脑连到PLC,异地用远程控制这么电脑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