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4):
请问下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M8000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HOUR K32767 D200 Y007]___|

网友A:
可能是运行状态监测吧

网友B:
不知道全部程序,无法知道其作用,不过Y7有可能很长时间无法输出,32767小时以后才成ON,好漫长呀!不足1小时暂时存在D200中。
饿米豆腐

楼主:
是不是时钟控制程序

网友C:
这是一个以小时计时计时器,依本例解释:当PLC运行时,每运行一小时,就把运行时间存入D200(D201)中,达到32767小时后,Y7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