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跳步

楼主(2010-11-04):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有一小型单相步进电机,老是在一个角度跳步,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漏磁了

网友B:
是丢步吧 看看程序, 或负载

网友C:
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D:
缺相或干扰

网友E:
多细分一点
jxh668

网友F:
老是在一个角度跳步?
听不明白

网友G:
负载重,也可能丢步.

网友H(2010-12-13):
换伺服吧,不会跳步了

网友I:
电机坏了可能

网友J:
多细分一点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K:
你所谓的跳步是不是电机抖动的厉害,步进电机速度低的时候也就是你发的频率低的时候会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