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用多大的线。不想浪费

楼主(2010-11-04):
一台75KW电动机,ABB,进线为415V,采用Y/△降压启动,电机铭牌额定电流126A,电机负载为油泵,现在我们电工用单根50平方电线接到接线盒,控制柜到电机有10米,这样用50平方,是不是有点偏大,用35的可以吗,

网友A:
35平方可以

网友B:
用25的BV线也没问题 BVR的25平方带风机的话也没问题

网友C:
可以用35的

网友D:
采用Y/△降压启动,6x35平方足够了,Y启动时35平方,△运行时就是70平方了,电机线一般1kw选用1平方铜线肯定够用,75kw用75平方线(经验值)
學無止境

网友E: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机的6根线用35的(因为是6根分流作用),开关的进线需要50的。

网友F:
用35平方毫米的比较合理

网友G:
正规配线50

网友H:
35的完全可以

网友I:
35安全电流应该是200左右,足够了。
工控组态

网友J:
控制柜到电机用6根16平方毫米的线都够用了,进控制柜用35平方毫米的!用50平方毫米的线太大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我还是叫同事用50平方,因为出口印度,担心出问题,而且那边天气又热,保险点,液压泵基本上开20小时,多谢

网友K:
75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用的六根线,单芯25平方完全可以。当时也是考虑节省,我们多台电机一直是这样用者。

网友L:
75KW电机必须用星角降压启动主电源线用35平方铜线线控制柜去电机的线用6根16平方的铜线。主线不要小于35平方因为夏天气温较高在加上线自身的温度宜引起火灾

网友M:
同意13楼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控制柜到电机用6根16平方毫米的线都够用了,进控制柜用35平方毫米的!用50平方毫米的线太大了!
16的线能带75KW的电机?大哥我真佩服你,你在这故意害人的把。
我们这边有台空压机电机75KW,变频器控制。电流用钳形表量出来125A左右,我放的是35的线,发热有点厉害。建议75KW的电动机放50的线。为了安全不要在乎那点钱,安全第一

网友O:
6x35平方足够了,Y启动时35平方,△运行时就是70平方了,电机线一般1kw选用1平方铜线肯定够用,75kw用75平方线.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P:
星接起动时,起动电流最大约是2.3倍额定电流,即126x2.3=290A,油泵电机起动到运行有4秒转换时间足够!50
mm2附和规定!

网友Q:
35平方的够了,因为只有10米的距离,OK

网友R:
长期使用,建议选择50平方

网友S:
25平方的没问题,我们110KW的球磨机才用50的3根

网友T:
35平方啦。。。。。

网友T:
你用估算法就可以啦。。。

网友U:
50的还好些吧,毕竟安全第一啊 ,耶不是太浪费

网友V:
风机.水泵类用国标6*25都可以,进线要50

网友W:
安全老化考虑,还是建议50MM的线
另外说明一点,如果是铜芯的35MM可以承受130A,是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的,不考虑老化了
如果是铝芯,就105左右,建议你换50mm,35肯定小了
所以你们公司用50MM,是有道理的

网友X(2010-12-04):
两根25平方做够了,16的也行

网友Y:
35的可以

网友Z:
35是可以的,6根25的都行

网友AA:
用50平方mm

网友AB:
根据线的品种及载流量计算,选50平方电缆安全合理

网友AC:
Y/三角起动运转方式用25平方就行了《10米内》。

网友AD:
50mm2

网友AE:
35的可以啊,一下六根线哪

网友AF:
35的足够了。用4*35,其中一根接地。铝芯35可以带105A电流。

网友AG:
采用Y/△降压启动,35MM完全可以

网友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