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0-11-04):
请教西门子PLC 中SF断电延时的使用.........
是不是 延时时间到时线圈的常开断开,常闭再一次闭合(由于通电断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时序图: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B:
应该是延时时间到,继电器线圈动作吧

网友C:
当延时继电器前有下降沿信号时,继电器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常闭点闭合,常开点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