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PLC及仪表间通讯

楼主(2010-11-04):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两个FX2N间通讯,同时其中一个PLC还需要和现场仪表通讯,仪表只支持MODBUS 格式,所有的信息都需要上传到人机上面,考虑成本原因,人机并没有选择支持1:N的通讯的人机,我现在该怎么组态呢,两个PLC之间可以用485BD来做内部通讯没问题,可仪表和PLC的怎么来实现呢,PLC上面再加485ADP模块吗?

网友A:
加模块是较好的选择

网友B:
两个三菱PLC组成N:N网络,两个仪表都是支持标准的modbus的,所以可以直接连接到触摸屏和触摸屏通讯。也就是说触摸屏以modbus与量仪表通讯,然后再和PLC通讯,PLC自身N:N网络

楼主:
我现在选的是三菱A956的GOT,请问这款HMI可以直接和仪表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