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直线插补?

楼主(2010-11-04):
如图所示,X和Y方向各有一个伺服电机,如果要让其走的方向为W向,是否是用直线插补来实现??

网友A:
是的 直线插补可以做

网友B:
这样要用直线插补做
三菱

网友C:
能问下,直线插补的机械设计和普通的有差别吗

网友D:
各个轴要独立运动

网友E(2011-02-26):
楼上的美女说的正确。各个轴要独立运动

网友F:
用直线插补能实现

网友G:
是的,直线插补

网友H:
看来高手很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