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3伺服故障!!!

楼主(2010-11-04):
伺服ON后,电机有异常声音,监控显示放大器上的脉冲数也在自动变化,有时还会突然自动启动运行,速度超快,一启动后放大器马上报警AL20,原因始终找不到,PLC控制端程序正常,线也查了,干扰也检查了。。。。。
jay73

网友A:
有硬體的配線回路圖嗎?一般這樣子的暴衝不外乎是硬體的配置,參數設定的錯誤較易造成的狀況,....多檢查幾次試試,目前用過10幾台都沒發生過類似的狀況!供你參考!!

网友B:
初始化一下试试看吧 AL20是编码器异常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如果是AL16就直接换吧 AL20有可能是编码器也有可以是驱动器的问题(处于一种时好时坏的状态) 我之前碰到过是因为地线引起驱动器里的一个三级管烧掉了 后来短接下就好了

网友C:
编码器故障,建议更换一个伺服电机,也许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都用了上百台了都没遇过这样的问题,,电机也换了,编码器线也换了,,参数也修改了,都不行,最后换了台J2的,什么事也没有了

网友D:
编码器和伺服之间连接故障引起的
检查编码器到电机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多台这样的伺服,分别更换电机、驱动器、编码器电缆,看下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参考资料:
技成培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