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4):
我安装了:GX Developer Version 8C 软件在使用时不能读取PLC数据原因??备注:通讯线是好的,电脑也支持。在通讯线与PLC连上但是在GX Developer Version 8C 软件里在线读取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指定工程PLC版本不支持。在测试通讯栏东西都不能改(都是灰色的)谁能告诉我原因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换高版本的编程软件,本站有免费下载的。

楼主:
各位师傅有有谁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安装了  GX Developer Version 8C     在创建时提示初始化错误。是不是我的电脑配制不行(cpu-AMD2800 内存-2G 系统-XP,原因有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重新换个版本安装或者电脑系统重做下 电脑配置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有有谁能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我安装了  GX Developer Version 8C     在创建时提示初始化错误。是不是我的电脑配制不行(cpu-AMD2800 内存-2G 系统-XP,原因有是什么?   谢谢!

你电脑操作系统的原因,
赛扬1.3,128内存都能运行。

网友C:
一般的提示是正确的,升级一下

网友D:
安装时不要安装在其他盘,必须装在C盘。

网友E:
到三菱的官网上重新下载一个在试试,(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里边的资料和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