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经常突然断电会造成什么危害?

楼主(2010-11-05):
最近我们单位设备s7-200输出点总坏是怎末回事,输出负载也不大,是24V中间继电器动作也不频繁。是PLC经常突然断电造成的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相同的点坏,要是不是相同的点查一下你的24v供电问题

网友B:
24v供电问题

网友C:
如果输出有继电器,那还经常坏,恐怕与24v电源有关,如仍然,检查继电器质量,换新的继电器,如仍然,恐怕与plc有关了,

网友C:
断电还不至于烧输出吧

网友D:
应该是24V电源输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