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

楼主(2010-11-05):
现在手里有一个传感器,想驱动一个计数器。可没什么反应。传感器输出电压时17V,计数器的输入电压时3-20v。怎么回事跟电流有关吗?

网友A:
传感器有pnp和npn型,要和计数器配合使用才行,或者计数器的参数没设好,像分度值,传感器类型等
學無止境

网友B:
传感器和计数器是在一个电源吗?

网友C:
传感器信号是什么形式的 计数器输入信号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D:
传感器驱动计数器,一要信号电源匹配,二是要传感器有脉冲输出到计数器才能计数得嘛,传感器一般都输出模拟量的,可能这就是不计数原因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