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到PLC间的连接线

楼主(2010-11-05):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触摸屏GT1275系列的,想要连到QnA系列PLC的背板总线上。
由于没有触摸屏的扩展卡,只能用上面其中的RS422接口(触摸屏有两个接口 RS232和RS422)。
我试过将触摸屏连接到PLC前面的通信端口上,但是运行的速度很慢,经常反应不过来。
现在就是想通过总线连接的方式接到PLC背板总线上,不知道这线该怎么连接呢?是否能提供一下接线图呀?
小弟谢啦……

网友A:
线要买标准线的。

网友B:
GT12不支持总线连接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