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压无电流

楼主(2010-11-05):
大家好,前几天在工作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成型机上模加热器不加热,加热器阻值正常,测量加热器插座电压也正常,当插上加热器再量电压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地方断路

网友B:
电源线断路或接触不良,这种现象经常遇到

网友C: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查查接头处。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E:
接触不良。

网友F:
电源线断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G:
线芯某处断开或者插座压线螺丝松掉。

网友H:
用ssr模块控制的话就是这样,SSR模块关断时还有一点点漏电流,不接负载测量就有电压,接了负载就没有了
學無止境

楼主:
对,是用SSR控制的,谁能说说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网友I:
如果能保证电阻是好的,那么肯定是有线路继路或接触不良啦!

网友J:
肯定是SSR控制器坏了,在不带负载时导通是正常的,接上负载就会断路,内部导通不了这样的现象和接触不良无关..楼主更换SSR控制器吧

网友K:
肯定是接触不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