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400文本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想问一下TD400文本编程的时候大家用不用到“ENTER"键还有上下,左右键。我怎么看到几个编程例题几乎都不怎么用到啊!那现在就是想问问那几个键一般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当然用了,输入数据确认,加减号改变数据大小。你的面板有变量VW 20等设定参数用

楼主:
vw20在哪儿能找到啊,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B:
照章办事:

网友C:
这个。你要用就用咯。看你需要啦,都可以指定的

网友D:
那些东西都是自由用的,就像是自助餐,你也不是都吃的,但是吃饱就可以。如果我只作为显示那我一个都不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