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1PG)

楼主(2010-11-05):
刚接触伺服控制 FX2N-128MT FX2N-1PG控制的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60A的 我想问下 伺服放大器怎么实现正传和反转的 是不是要和变频器一样有正反转端子?还是通过那个参数设置的?谢谢!看了放大器资料和1PG资料 还是不明白怎么实现正反转的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用增量还是绝对控制方式,如果是增量,输入脉冲的正负就决定了正转和反转,

网友B:
有控制方式介绍,你看看,有关脉冲的好像有四种控制模式。有是脉冲加方向控制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