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5):
炼钢厂连铸的一段程序,生产中出现的一种情况,如图

生产过程中 1  条件将 3  置位输出,随生产进行 1条件不再满足,  当 2  条件满足时却不将3复位,造成生产中断,郁闷死了,

因其他程序段均正常,无奈将CPU停机断电,重新上电后, 2 才可以将 3 复位,不知何故。

SR块死机乃本楼主小菜鸟个人臆测,不知现实中是否有此一说,请教老鸟们赐教

网友A:
程序是如何调用的?
为何要用局域变量#YWzj作为SR的操作数?

网友B:
重新上电能够满足程序要求,说明这个程序段是没有问题了。问题是程序如何调用这个功能;功能块的。还有看看DB201.DBX24.1的位是否被其它程序段所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