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求帮忙!!!

楼主(2010-11-05):
请教各位前辈,我公司已设备上用了OMRON CQM1H CPU的可编程控制器,早上在机器正常运行情况下做备份,拨码开关打在5位置,不知道加了密码。现在造成可编程控制器通讯不正常,设备运行不了。该怎么办,求教了,谢谢。

网友A:
把拨码开关5复位。再试试看。一般不需要更改拨码开关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