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个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但打开后不能用!

楼主(2010-11-05):
小虾米下了一个GX Developer用,但打开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请参考这里
http://www.ymmfa.com/search.php?

网友B:
你是不是装错软件了!装成模拟软件了!

网友C: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请按下面的方法作
1如果是全新安装先安装ENMEL中的环境安装程序SETUP。EXE,然后在安装主程序SETUP。EXE
2 如果以前安装过,要先进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下的SOFTWARE下的MITSUBISHI,将MITSUBISHI这个子目录全部删除后才能安装程序,方法和第一步相同,否则会出现能正常安装软件,但一运行软件就会报错的现象

网友D:
各位大侠我的直截装不上什么情况啊,一直在为USB加驱动,请指教啊

网友E:
你的是window 7吗

网友F:
全部卸载了,用个清理软件把注册表什么的一些文件清除了在装一下就好了 我的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G:
换个工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