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启动指令是什么?请帮忙!

楼主(2010-11-05):
刚接触伺服控制 FX2N-128MT FX2N-1PG控制的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3-60A的 我想问下 伺服放大器怎么实现正传和反转的 是不是要和变频器一样有正反转端子?还是通过那个参数设置的?谢谢!看了放大器资料和1PG资料 还是不明白怎么实现正反转的 请帮忙!谢谢!也就是什么是启动条件 工作条件?比如让他往前500 在后退300 怎么工作?

网友A:
1PG很简单的,看手册上的BMF列表,通过FORM /TO 指令来控制,设置好机械参数,给个位置和速度,再给个触发脉冲就工作了,看下1PG手册你就明白了

网友B:
30没用过,发脉冲的话,有几种方式的脉冲+方向,脉冲相位差,PLC指定好就可以了,它会自己按指定的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