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0-11-05):
我用三菱MR-J2S-10伺服控制的一台送料设备,为何到位以后伺服马达老是要向后退一点了呢?(不是很多,一点点。)

网友A:
看你电机的连接方式,可能是由于联轴器的弹簧的弹回,或者由于惯性过大导致的电机位置自动纠正

网友B:
可能增益调的太大,或者惯性太大自动纠偏
學無止境

网友C:
同楼上观点,或者选型偏小。建议恢复出厂值后,再调试试。

网友D:
如果是新安装有的请看看参数,惯量,位置比例增益。旧机就要松检查各部位联接。

网友E:
加减速的时间也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