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

楼主(2010-11-05):
最近看到有的机台上有用视觉检测软件,这个视觉系统作用有哪些?懂的大哥指点下
下载积分:+2(raoshili)

网友A:
可以到omron的官方网站上去查一下,那里有视觉系统的资料。

网友B:
兄弟。定了

网友C:
我怎么没找到啊

网友D:
不如是白色的成品,视觉可以把白色设置成OK的,其他杂色有异常信号,可以用过不良排出??
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E:
通常由PC+PLC+高速照相机+气缸或步进电机组成。
比如说烟叶从皮带上通过,先将杂物的形状,颜色,轮廓等资料存在电脑中,通过高速照相机拍到的照片和电脑中的杂物的特征对比,对比结果只有真和假,若照片符合杂物特征则通过编码器的信号计算出杂物的位置,并驱动气缸将杂务剔除。
由于是动态系统所以影响效果的因素很多,比如皮带效应,气缸动作时间,程序运算时间等……
还可以直接使用工控机和气缸还有编码器,不用PLC,软件一般是专用的,使用VB或C++编写都可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