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全套都是这么选型的??

楼主(2010-11-05):
当一个工程需要使用伺服来控制,如果选一套伺服,都是根据什么选到的??

网友A:
速度啊,转矩,控制精度等等吧
谢谢你,请问通常选私服电机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选别的零件?

网友B:
新手,来取经的

网友C:
转动速度,扭矩等,最关键的扭矩的计算,通常是机械工程师计算,但好多情况下可能就是估算下大概要多大的功率的电机
参考资料:
技成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