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一个奇怪的问题,高手来解答!

楼主(2010-11-05):
我在安装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插上编程器后把编程器打在测试档位上后PLC的内部脉冲M8011 M8012 周期会变长!怀疑扩展过多,加了4个!
2 在线编程的时候电脑打在监控写入档上的时候问题也是同上!怀疑通行问题!
3 控制柜内温度过高时问题也是同上!换新PLC问题解决!
4 使用应用指令过多或者程序过长问题也是同上!避免使用内部脉冲!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你用的可能是假的三菱PLC吧

网友B:
内部脉冲M8011 M8012 周期会变长
怎么测试出来的??
如果1,2,4条可以用扫描周期来解释,第3条有点莫名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