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习三菱PLC编程的菜鸟求助

楼主(2010-11-05):
各位兄弟老师大家好!前段时间我在论坛里下载了三菱PLC编程软件以供学习用,创建工程时,我选的是FXcpu系列的,但是当编到第125步时就没法编下去了,请问各位师傅到底是什么问题? 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或着截图。

网友B:
你的PLC存储容量是多大,

网友C:
看了图再说吧

网友D:
什么也看不到,怎么能知道咋回事呢

网友E:
变换一下

网友D:
估计是没变换的问题,把前面的程序变换后再编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应该是同一根母线下,未变换的程序太长。
分成几段就好了。

网友G:
哦 我还以为是没有变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