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X2n 上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请教各位高手!在FX2n上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是否可行?现在我试过了响应频率达不到,是否还有其它办法,请指教为谢!

网友A:
转速多快的啊?

网友B:
可以的。你的速度有100KHZ?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朋友帮助。我是用到剑杆织机上的角度检测。转速大约600转/分钟。要求某一特定角度执行一种任务,但现在会出现转快了就会错乱。 请问是用[GBIN K3X0 D0]这条格雷码转二进制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