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用电子尺控制油压机的油缸行程

楼主(2010-11-06):
大家好,请问各位如何用电子尺控制油压机的油缸行程位置,控制器是三菱PLC,电子尺有没摸拟输出电压或电流?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你说的电子尺只能用于显示油缸行程的位置是无法反馈控制电路的,想控制的话想起他办法。比如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B:
位置尺的电压直接反应油缸的位置应该是可以的。用ad模块读入。fx2n的话0-4000。如果要用电流输入那可以用磁致伸缩尺好了。现在价格好像比较好了。
下载积分:+2(wu32u2)

网友C:
呵呵,要控制油缸,必然需要动力装置啊,老大,

网友D:
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读取电子尺的脉冲信号,再用中断指令控制电磁阀,这样或许可以

网友E:
可以的。我们公司的那几台液压机就是用电子尺转化成模拟量送给控制模块来控制油缸行程,不过是用单片机做的,原理跟PLC差不多,这样的精度不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可以用编码器作,我就用过用编码器给油缸测距,效果还可以,程序也不麻烦

网友G:
用编码器比较好!

网友H:
电子尺不太准,控制精度不高,我试过

网友I:
用伺服阀+电子尺可以提高精度

楼主(2011-04-29):
谢谢大家提供宝贵见义。在此万分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