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不知能否反应过来,计数准确?

楼主(2010-11-06):
我设计一台设备,想用直径是8mm的感应开关来感应来料,PLC计数器计数,一分钟200个左右,不知能否反应过来,计数准确?谢!!

网友A:
不行的,我以前用感应开关作转速测试(最高400n/min),就是因为感应开关的响应速度不够,最后不得不采用编码器,如果作低速测试,我想是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的冲压机改自动计数都是用的这种开关,标准每分钟动作260次。

楼主:
我也是用在冲压后感应来料的,不知行不行?请在家赐教!谢!!

网友C:
没什么问题,现在开关频率一般的都在100HZ以上,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开关的反映速度肯定可以的,PLC也是可以的,你的每秒也就是3,4次,如果不放心的话你还可以用高速计数器,反正也不增加成本。如果说检测传感器反应慢那是不可能

网友E:
肯定没问题,感应开关动作同复位时间不会超过50MS

网友F:
可以的,主要是看接近开关的应答频率